丰田的氢能源汽车还搞得下去吗?

楼主(2022-04-25):
【丰田首款纯电动汽车亮相】

近日,日本车企丰田的首款量产纯电动汽车在东京羽田机场亮相,在纯电动汽车领域第一次试水。这款纯电动汽车采用了SUV车型,续航里程500多公里,将在下个月12日发售,最低售价约合人民币30万元。丰田此前一直被外界认为对发展纯电动汽车态度消极。作为日系车企的“老大哥”,丰田此前一直把新能源车的发展重点放在混动车和氢燃料电池车上。

前几年,丰田和其他车企的点科技树的方向出现了分歧,其他车企都是点在电动汽车上,丰田这几年在研究发展氢能源。现在丰田终于出了一款纯电动汽车,是不是说氢能源难以研发下去,这算是丰田的纠错?

网友:
很容易搞死他,比如让一台车在地下车库漏点氢气,再一炸,只要炸了几台,地下车库就不让停了,

网友:
长远看还是氢能的好,只是制氢成本降不下去

网友A:
楼主好: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回给你,作为消费者为什么选择氢能源?或者说你凭什么让消费者选择氢能源。
      1、目前氢能源整车的成本是燃油车3-5倍,主要是氢动力系统高额成本,短期不走量降不下来。
      燃料成本比燃油车还高一点,
      维护成本又是天价,整车维修过程,有氢不能动火作业。要动火,先置换。
      先用氮气置换氢气,不是说排气阀门打开放掉像燃油车放机油那么简单。一般加氮气稀释再抽走,反复3次。
      动火作业什么的搞完了,又加氢气稀释氮气,3次。这里工业氢气如果纯度不够还要多来几次。
      2.要动力没动力,要续航没续航。
      当前氢动力系统散热都是大问题,转化功率不敢往上提;小型化更不谈。
      一直说搭载商用车为主,你要想想干商用车能赚几个钱,怎么吸引投资,为什么要以商用车为主;
      我报个实际数据给你,这边9T轻卡整备质量5.5T,3个35MPa氢瓶共420L加满12Kg氢气,平路实际跑不到300Km。
      3.至于说安全性什么的,直接不允许停地下车库,封闭场所。得益于氢气密度小逸散性好,室外场所问题不大。
       传统车企都没有哪家能做到说台台车油管不漏油什么的,要靠地沟检查,重保防灾检查,发现不良然后整备。
       你想不漏氢,大国工匠也做不到。只能放置传感器,含量高于千分之5报警这样。
      综上在我看来,20年内,都不是平头老百姓能玩得起的东西。

网友(2024-08-21):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回给你,作为消费者为什么选择氢能源?或者说你凭什么让消费者选择氢能源 ...

现在是2024了,朋友对氢车的看法如何了?有改变吗?

网友:
丰田还是非常赚钱的公司,远超这帮新能源公司

而且氢能这个,人家做做日本市场也玩得转了,日本也一点几亿人,市场体量也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