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的配置功能和装配体内零件尺寸关联疑问

楼主(2022-04-25):
请教一下各位,最近刚发现了sw的方程式和函数功能,觉得很强大,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些疑问,望指点,有描述不准确的地方多包涵

我原来使用的是配置功能(实际零件数量很多)比如这样
装配体1 有2个配置(配置a和配置b),零件1有2个配置(配置a和配置b),零件2有2个配置(配置a和配置b)
装配体1.a(装配体1的a配置)的配置为零件1.a和零件2.a的组合
装配体1.b(装配体1的b配置)的配置为零件1.b和零件2.b的组合
这个好处就是出零件明细表时虽然零件名称和代号相同,但可以显示零件1和零件2的配置,便于区分

现在有一种新的方案,在装配体内建立一个全局变量,比如"长度"=1000,然后还是建立2个配置a和b
配置a的时候"长度"=1000;配置b的时候"长度"=2000;
然后在装配体内把零件1和零件2需要变化的尺寸与全局变量“长度”关联起来,这样一来,只要改变装配体内的配置(改变全局变量),
那么零件1和零件2的尺寸自动根据关联的函数变化,非常方便
好处就是真的非常方便,只要改变一下全局变量,相关联的零件尺寸随之变化,减少了工作量和出错率
但目前发现坏处就是出零件明细表和工程图时零件名称和代号都相同又没有配置区分,不利于区分零部件

网友A: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一个 M5的内六角螺栓,我有不同长度做为配置名称如 M5x10,M5x15,M5x20等。不同的配置里面有不同的长度
调用的时候,选择BOM文件名按照配置名称做好就可以了。这样BOM上面就会显示不同规格的螺栓。
缺点:长度需要自己先弄好,你不能突然调用一个M5x16.55的螺栓

网友B:
楼主要的是这样吧。零件明细表,好久没出过了。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老方法零件明细表中你是如何实现自动引入零件配置名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一个 M5的内六角螺栓,我有不同长度做为配置名称如 M5x10,M5x15,M5x20等。不同的配 ...

谢谢,老方法是这样做的,预先做好固定配置您看下我的新的方案可行吗

网友(点评):
1.配置名称和BOM里面零件名关联。可以上可以解决你的疑惑

网友(点评):
2.不建议你这么做,零件名称和配置名称都一样的模型是一样的,所以你装配体里面修改方程式变量,可以变一个长度出来。

网友(点评):
3.变化后的长度只会跟着变化所有同文件名称和配置

网友(点评):
4.再告诉你我的另一种处理方式:直线导轨的长度:通用文件名,HGH15CAXRXXXZ0CE=XX 根据需求另存为标准的下单型号,再修改里面的导轨长度,这样可以实现模型和名称一一对应 以上个人粗解,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的是这样吧。零件明细表,好久没出过了。

是的,我之前是这么做的,您再看下我的新方案,不用配置,直接零件尺寸用全局变量关联,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老方法零件明细表中你是如何实现自动引入零件配置名称的?

自定义属性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定义属性里面

谢谢回复!

网友B:
1、打包了N次,名字命名好像会影响方程式。文件名称忽略。2、装配体里可以关联零件尺寸,零件可以关联装配体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打包了N次,名字命名好像会影响方程式。文件名称忽略。2、装配体里可以关联零件尺寸,零件可以 ...

所以,这样两个零件的尺寸会变化,但出bom的时候和出工程图的时候,不能区别不同尺寸的零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方法是这样做的,预先做好固定配置您看下我的新的方案可行吗

明白,感谢

网友D:
谁说名称不可区分的,建立配置属性,配置a 和b可以单独命名名称代号,图号等等信息,这样出图的时候名称代号 图号不就不同了吗,数据流在参数化建模中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说名称不可区分的,建立配置属性,配置a 和b可以单独命名名称代号,图号等等信息,这样出图的时候名称代 ...

可是零件的配置和装配体里面的尺寸关联方程式函数是冲突的,只能二选一
用了装配体方程式关联尺寸,修改了装配体内的尺寸,会导致零件的每个配置的同一个参数都会变更尺寸,
所以零件自己的配置功能就等于失效了,没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