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角铁框要求承重600KG,用多大角钢合适?怎么计算承重?求各位大神帮忙。谢谢!

楼主(2022-04-25):
(图片)

网友:
哪里支撑哪里承重,都说不清楚。

网友:
看接触位置,角铁正中间受力那就型号大点,四角受力就小点,这么简单的受力分析下就行了

楼主:
是个角铁框,里面放500*250*10和500*250*20的铁块

网友:
如果讨论结构承重,建议修改一下结构。上层都没有支撑柱和加强筋之类的,抗压能力肯定不好。

网友:
看你怎么承重的,是均布载荷还是集中载荷,这个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实你按材料力学里的知识自己去算算就好,这样在论坛问没有任何结果的,你自己动手算一次以后都知道怎么确定截面尺寸了

网友:
确定下受力点,可以考虑加竖支撑,或者斜筋。找个结构力学的书看下或者查机械设计手册,很好计算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提出的宝贵意见!

楼主:
感谢各位!简单分析了下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还有个疑问需要请教,这个数据的生成应该是与材料属性的设置相关的,而我也不确定最开始的对50角钢的材料属性设置是否正确,还想请教一下怎么正确设置各种型钢材料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