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弹簧圈数有效圈数到底算几圈?

楼主(2022-04-25):
弹簧线径6mm,总高度30,总圈数是3圈,中间最大的节距是17mm左右,查资料说有效圈数是指弹簧能保持相同节距的圈数,那这个有效圈数就只有1圈?两端紧并磨平;问了些人,也有说2圈的- -!

网友:
两端紧并磨平
能看到两个螺距 算两圈

网友:
两边上的一圈螺距变了,不算,完整就一圈

网友:
总共3圈,两头各1圈是并紧磨平,实际有效应该算1圈。

网友:
1圈,你可以用工具压一下,看是不是最多缩短一个螺距

网友(点评):
这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