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套怎么安装上去的?

楼主(2022-04-25):
如图。

网友:
感觉你这是个简图,一定要装的话,我见过轴分段表面处理最后热装的,轴套那段设计尺寸直接过盈永久连接。

网友:
但看这张图确实没法装,或许两边的侧板可以拆的?

网友A:
轴抽了,拿出来,,,,

网友B:
做一根短轴(比侧板间距小一些),装好放到侧板里,从侧面击打长轴(图上这根),长轴进入就会把短轴顶出来。

网友(点评):
看懂意思且最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抽了,拿出来,,,,

拿出来可以,装进去的话就有点问题了,2个定位套加上2个轴承,再加中间的轴套,正好是两个侧板中间的距离,如果侧板不能拆卸,没法装的,毕竟尺寸链公差没法控制到0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负公差,否则两边侧板上紧,轴承就压死了

网友C:
这个结构严格来讲是不合理的,如果粗糙操作,用大锤子砸,那都不是难事

网友:
为啥轴没有卡箍

网友(点评):
靠两侧压死

网友:
有意思嘛

网友:
轴承都能放进去为啥轴套就放不进去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机转子?
而且这个中间的轴套是可以很松的。

网友:
轴套应该是松配合,两端面平行度要保证,对内径不需太高要求

网友:
一结构本身不合理,第二这个是个简图万一是剖分结构呢,三即使目前这个结构也是可以装的,只是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严格来讲是不合理的,如果粗糙操作,用大锤子砸,那都不是难事

这个不太好搞

网友:
直接装.】两侧螺母都锁到位了就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一根短轴(比侧板间距小一些),装好放到侧板里,从侧面击打长轴(图上这根),长轴进入就会把短轴顶出来 ...

第一反应也是这样装,短轴一侧最好有孔,避免卡到轴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根短轴(比侧板间距小一些),装好放到侧板里,从侧面击打长轴(图上这根),长轴进入就会把短轴顶出来 ...

这个图全一些。我看到我们有人把中间的轴套改动成这样了,外圈可以轴向定位。这样应该就可以不用那个短轴了(第一张图是得个短轴,然后用这个长轴顶。)。我是觉得第一张图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中间的轴套轴向定位。现在这个图是用了o型密封圈密封,我觉得应该弄成填料的密封比较合适,实用环境是15兆帕有水气的环境。

网友:
装配没问题呀
不过正常制作的细节上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网友(2022-08-24):
主要看公差!安装应该没问题!

网友D:
这是轴向游隙一点都不留啊,都顶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轴向游隙一点都不留啊,都顶死了

技术要求里 写0.3-0.5mm的轴向游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