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做出图中尺寸?

楼主(2022-04-25):
圆筒割了一个缺口,只能做半标注。请教大侠,在sw工程图中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剖面视图,不是标的很清楚吗

网友(点评):
半标注了解一下。

网友A:
选中标注,右键点按需要隐藏的延长线、尺寸线,右键菜单选隐藏尺寸线、隐藏延长线就可以

网友(点评):
楼主纠结的估计是如何让标出来的尺寸就是真实的直径尺寸,而不是手工输入进去的。 至于隐藏箭头,尺寸线啥的,都不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标注,右键点按需要隐藏的延长线、尺寸线,右键菜单选隐藏尺寸线、隐藏延长线就可以

您好大侠!这个筒子下面是个缺口。所以一开始标注的时候,60和40的尺寸标注不出来。我这是用caxa画的。在caxa中,半标注,点一下中心线,点一下它的一条边会出现一个整圆的尺寸。在sw中,不知道怎样能标出这个60的和40的圆。因为他下面有一个缺口,不能直接量取出来。

网友(点评):
CAXA中有半标注,而SW里面是没有这指令的。

网友:
手改吧,SW貌似没这功能

网友B:
先标注直径,再选中尺寸线进行隐藏,然后隐藏延伸线

网友:
实现不了..不过也不用非得在这个视图上标注吧..

网友C:
好像有个把尺寸从这个视图移动到另外一个视图的命令。快捷键,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个把尺寸从这个视图移动到另外一个视图的命令。快捷键,可以试试

说是按住shift  左键拖动尺寸到下一个视图。我用14版本  不行啊,你用高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标注直径,再选中尺寸线进行隐藏,然后隐藏延伸线

请问这个40是直接标注出来的么?

网友(点评):
他这实际是标在正视图上的,如果显示真正的尺寸线就会拖着很长的延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是按住shift  左键拖动尺寸到下一个视图。我用14版本  不行啊,你用高版本试试

可以拖动尺寸,但这两个不同方向的好像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大侠!这个筒子下面是个缺口。所以一开始标注的时候,60和40的尺寸标注不出来。我这是用caxa画的。在 ...

使用特征尺寸就可以了,在投影视图时选择“输入注解”就可以把零件草图的尺寸或者特征尺寸(比如拉伸高度)带入工程图
或者在工程图中,单击注解工具栏中的模型项目 ,或单击菜单:插入 > 模型项目。
另外直接在左视图上标出直径,选中按住左键,同时按住shift,把尺寸拖到主视图上放开也可以
如果按ctrl就是复制一个尺寸

网友(点评):
使用模型尺寸的好处是工程图可以直接修改零件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是按住shift  左键拖动尺寸到下一个视图。我用14版本  不行啊,你用高版本试试

应该也可以的,这个功能很早就支持,不按shift,拖动尺寸是移动标注位置,按住后拖动,尺寸不动,只有一个光标跟着动,移到另一个视图上放开就会移动到那个视图,除非这个尺寸不支持在另一个视图上显示(例如高度移到下视图上)
不能移动的一种可能是两个视图距离太近,另一个视图实际被原来的视图覆盖了,

网友D:
SW工程图有个功能“模型项目”,作用是在工程图中调入模型的尺寸、注释等已有内容。
对于楼主说的这个场合,再适用不过了。
最后手动把标注形式改成半标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标注直径,再选中尺寸线进行隐藏,然后隐藏延伸线

请教一下,如何隐藏尺寸线?而且只隐藏一边

网友(点评):
点按一边尺寸线,右键菜单就有隐藏尺寸线、隐藏延长线,SW帮助直接搜能找到详细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是按住shift  左键拖动尺寸到下一个视图。我用14版本  不行啊,你用高版本试试

试了一下,20版的也移动不了,要用其他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40是直接标注出来的么?

选中尺寸,特征栏可以手动改尺寸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如何隐藏尺寸线?而且只隐藏一边

选中单侧的尺寸箭头就可以隐藏了

网友:
又学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中单侧的尺寸箭头就可以隐藏了

会了,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特征尺寸就可以了,在投影视图时选择“输入注解”就可以把零件草图的尺寸或者特征尺寸(比如拉伸高度 ...

感谢!用模型项目实测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工程图有个功能“模型项目”,作用是在工程图中调入模型的尺寸、注释等已有内容。
对于楼主说的这个场合 ...

感谢!用模型项目实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