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剖视图中的孔标注

楼主(2022-04-25):
请教大侠,在剖视图中,如何进行孔标注,达到图中效果?谢谢!

网友:
用注释命令

网友:
三维图的孔要用异形孔来做,标注用孔标注

网友:
SW建模的时候用异形孔导向来做,工程图的时候用孔标注就可以了  然后转成CAD

网友A:
三维图用异形孔,工程图用孔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图用异形孔,工程图用孔标注

您好!请教,我在剖视图用工程图的孔标注命令,总不成功,总是提示选择孔的边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教,我在剖视图用工程图的孔标注命令,总不成功,总是提示选择孔的边线。。。

孔标注需要是异形孔做的才行,自己拉伸旋转等做的用孔标注只有部分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标注需要是异形孔做的才行,自己拉伸旋转等做的用孔标注只有部分内容

我这是用异形孔向导做的内六角圆柱头螺钉的两个孔。在正视于它时能用孔标注,如左图下面那个孔标注。右边剖面图时上面的孔用孔标注,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2-05-26):
引用 网友A:
三维图用异形孔,工程图用孔标注

只有sw2020版本以后 才增加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维图用异形孔,工程图用孔标注

请顺便 看下此帖 SW2020 装饰螺纹线在工程图里标注老是带着英文 - SOLIDWORKS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id7436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