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铣床平弹簧安装问题

楼主(2022-04-26):
今天铣床的弹簧坏了,换了新的弹簧后只能下到一半就下不去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问题能再具体点吗,可依次确认弹簧规格是否正确、最大压缩长度等尺寸是否有问题、装配是否有异物、磕碰伤等问题,排除应该不难

网友B:
那 就再换一个弹簧。
确实不行,不如根据弹簧来配一个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 就再换一个弹簧。
确实不行,不如根据弹簧来配一个铣床。

请考虑一下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能再具体点吗,可依次确认弹簧规格是否正确、最大压缩长度等尺寸是否有问题、装配是否有异物、磕碰伤等 ...

弹簧是新的,其余铣床安装过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设备本身的问题,打算换个牌子的弹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