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这是个什么样的结构?

楼主(2022-04-26):
求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结构,他这个是一个直线运动,行程也很短,这个可以用什么样的机构实现

网友:
可以用楔块机构,这个机构通过杠杆来夹紧产品

楼主:
|yucaixian2008发表于 04-26 11:39可以用楔块机构,这个机构通过杠杆来夹紧产品
好的,我研究研究,谢谢啦

网友:
平面四连杆机构,增力加自锁

网友:
屁股下面那接头接的是油么?

网友:
零件不动,刀旋转。

网友:
这气缸力度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