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曲面能不能把内部变成实体

楼主(2022-04-26):
这个是供应商提供的一个3D模型,打开只有外部曲面,我想把内部空心部分做成实体,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操作?

网友:
我前不久也有这个想法,没搞明白,但是我看到过客户做出来过

网友:
肯定可以啊,只是你要缝合修补

网友:
你费时填充的过程,已经大于你照着实体尺寸重新建模的时间了

网友:
解散特征,外部的就可以隐藏,然后你就可以在里边建模或者插入零件约束了

网友:
缝合曲面来创建实体,如果有很多孔隙的话挺麻烦的

网友:
caita里面可以缝合后变成实体

网友:
能啊,提取曲面然后补面,缝合

网友:
STL文件无法转

网友:
NX可以直接把内部的曲面删除,里面就成填起来了。

网友A:
试一下加厚,整个框选后,会有一个从内部形成实体的选项,勾上就好了。要是没选项可能是图有点破面,那就要试其它方法了。

网友B:
工具-defeuat,简化内部模型就行了嘛,当然你的电脑得扛得住,容易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加厚,整个框选后,会有一个从内部形成实体的选项,勾上就好了。要是没选项可能是图有点破面,那就要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defeuat,简化内部模型就行了嘛,当然你的电脑得扛得住,容易卡死

就是电脑扛不住,所以有时候我干脆自己随手拉伸一个方坨坨代表一下,还省内存。

网友:
用ug。或catia好搞点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