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的十二角槽怎么加工比较好

楼主(2022-04-26):
这个十二角槽在走心机上可以加工吗,或者插齿做,但有个90度和平面的定位有点难,不知怎么定位好,求助

网友:
墩出来,在机加工

网友A:
90度是B基准面和孔中心的角度,不是和12角槽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度是B基准面和孔中心的角度,不是和12角槽的角度

在插齿上怎么定位,专用夹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插齿上怎么定位,专用夹具?

零件中间还有一个平面,不知道可否用来做角向定位

网友:
像极了梅花套筒

网友:
带角度头的车床就行哇

网友:
旋转拉削刀柄加工,10秒成型

网友:
电脉冲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