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很玄学的现象

楼主(2022-04-26):
最近在一款产品上有个电机,是我们自己做的电机,然后电机是9槽10极的内转子电机,单边气隙0.5mm,转子是贴的磁瓦,装在轴上面,前后都有轴承支承,但是动子转动的时候总是会有异响,感觉像是转子剐蹭到定子内壁一样,但理论上0.5的气隙加双轴承支承不应该再会剐蹭啊,还求各位大佬发表见解

电机转子和转轴

电机转子和转轴

电机定子

电机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玄学,那就找个大师来看看风水吧。
开玩笑哈。
楼主要是找到答案给大家伙说来听听,谢谢。

目前找一个电机方面的厂家聊过,说是9槽10极的电机结构本身就会产生一个磁偏力,这个磁偏力导致产生的振动与噪音,还没有验证,不过和目前这个现象是相符合的

网友B:
记号笔涂一下装回去转一下看有擦痕没

楼主:
然后玄学的现象在于,如果把电机转子上的磁环随意拆去一个,然后那个异响就消失了,,,,,,,

网友(点评):
拆去一个磁瓦,手动转动,就没有声音了!?。。

网友:
通气间隙太小了吧?空气的声音,就像哨子一样

网友:
通气间隙太小了吧?空气的声音,就像哨子一样,我猜的

网友C:
我也觉得是通气间隙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气间隙太小了吧?空气的声音,就像哨子一样,我猜的

听起来像是铁和铁刮擦到了,因为电机本身尺寸没有很大,这个气隙应该算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号笔涂一下装回去转一下看有擦痕没

之前试过,但是因为装进去的时候强磁力会把转子吸偏到定子上,就不太好确定是刮痕还是因为装进去时候刮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号笔涂一下装回去转一下看有擦痕没

而且从理论分析上这么大的气隙,转子不能够再偏这么多刮到了,这才是想不通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通气间隙太小了

单边0.5还小吗?因为有看过类似大小或者比我们这个还大点,磁力强点的电机气隙才0.35-0.4

网友(点评):
间隙已经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气间隙太小了吧?空气的声音,就像哨子一样,我猜的

这个声音不止上电运行会有,只是用手去转动都会有

网友E:
放张纸进去看纸能不能跟着转?

网友F:
这么短的轴上有三个轴承,同心度稍微不好,会过定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而且从理论分析上这么大的气隙,转子不能够再偏这么多刮到了,这才是想不通的地方

根据拆一件磁瓦就无声音判断可能是转子实际并不是严格的圆形,多装一个磁瓦硬挤可能变形,
另外定子看形状也不可能做的很理想
多运转一下看看是不是确实有刮痕
还用一种可能就是玄学的共振了,把磁瓦适当磨一点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张纸进去看纸能不能跟着转?

没有太理解,纸跟着转的话是为了判断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短的轴上有三个轴承,同心度稍微不好,会过定位。

同心度我们是有要求的,目前要求在两个丝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拆一件磁瓦就无声音判断可能是转子实际并不是严格的圆形,多装一个磁瓦硬挤可能变形,
另外定子看形 ...

磁瓦是装进 各自的槽位里的,装的时候感觉也并不是很紧,硬挤变形您指的是机械方面还是别的方面?定子这边我们有用三次元检测过内外径以及同轴度,根据数据判断是符合我们要求的,同轴在三四个丝,还挺好的,然后共振这边我不太了解,想问下用手慢慢去转也会有共振产生吗?因为转动测试下来感觉就是在一个固定的点,每次转动到那里就会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吧。0,5mm?

0.5mm是偏大还是偏小呢?电机气隙这里不是很了解

网友:
你从轴承上找一下原因,换一下轴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瓦是装进 各自的槽位里的,装的时候感觉也并不是很紧,硬挤变形您指的是机械方面还是别的方面?定子这 ...
磁瓦的问题主要是磁瓦的安装架刚性可能不是很好,为了防止磁瓦掉落,可能还会稍小一点,这样或多或少会有变形,少了没问题,但是装的满了可能互相影响就大了
仅在特别的地方刮擦好像是同轴的问题,个人感觉可以先去掉一个轴承(排除可能别劲),手动看看是不是还有刮擦
另外转子的同轴是不是有问题?两端端面也要排除一下

网友:
两侧不同心,轴或者轴承座

网友A:
既然是玄学,那就找个大师来看看风水吧。
开玩笑哈。
楼主要是找到答案给大家伙说来听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然小啊。谁加工精度这么高啊。加工、装配。。。。

这个电机本身尺寸就比较小,外径29的,内径16.4,这个气隙在这个尺寸来说应该不算小了

网友(2022-06-16):
不懂,且看高手怎么说

网友(2022-11-14):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2023-02-15):
安装轴承的三个台阶孔的同轴度有测过吗,或者你的轴的同轴度有测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