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设计中,材料选用

楼主(2022-04-26):
这些材料在使用过程中优缺点,适合哪些场合,Q235A   Q235B   Q345B   S600MC

网友A:
Q235A一般结构用,强度一般,易焊接、易加工
Q235B半镇静钢,Q235B有一定的伸长率、强度,良好的韧性和铸造性,易于冲压和焊接,主要用于建筑、桥梁工程上质量要求较高的焊接结构件。
Q345B强度更高
S600MC似乎不太常用,某度内容主要用途:大型起重设备,金库安保,桥梁和军品,其中酸洗主要用途如下:汽车底盘系统,包括大梁、副梁等。车轮,包括轮辋、轮辐射等。驾驶室内板。车厢板,主要是各种卡车的车厢底板。其它冲压件,包括防撞保险杠、刹车间闸套等一些汽车内部小零件;纺织机械、矿山机械、风机以及一些通用机械;制造压缩机的壳体、支架,热水器内胆等。化工油桶;自行车零件、各种焊管、电气柜、高速公路护栏、超市货架、仓库货架、栅栏、铁梯以及各种形状的冲压件等。用酸洗板代替冷轧板,可以为企业节约成本;表面质量好,与普通热轧板相比,热轧酸洗板去除了表面氧化铁皮,提高了钢材的表面质量,便于焊接、涂油和上漆;尺寸精度高,平整后,可使板型发生一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35A一般结构用,强度一般,易焊接、易加工
Q235B半镇静钢,Q235B有一定的伸长率、强度,良好的韧性和铸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