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快来看这!!急急急

楼主(2022-04-26):
一个箱体 有五个面完全密封不透光 剩下一个面是一个升降门行程是高度的一半(总高是540)另一半完全密封 怎么做到这个升降门降下来后这个门也密封 (此帖中密封=不透光) 有没有知道应该怎么办的大佬 跪求告知啊!!!!!!!!!!!!!!!!!!!

网友A:
想象一下气缸的活塞杆,缸里面不透气,不透光

网友B:
密封胶值得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象一下气缸的活塞杆,缸里面不透气,不透光

那样会不会成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胶值得试一下。

门还要活动的呀

网友C:
升降加一个平移,像盖子一样扣上去,双密封圈保证不透光?

网友D:
想一下卷闸门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一下卷闸门的原理

这个不太行 一点光都不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降加一个平移,像盖子一样扣上去,双密封圈保证不透光?

情况不允许 这能要一个平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情况不允许 这能要一个平移

一个平移。。。。。。。密封胶软件,变形去填缝子啊。也就是必须要有软性的填料去密封。

网友:
这个真不是问题。炉门用密封条密封,炉门下降后一圈用气缸压紧,一点光都不会漏的

网友(点评):
密封胶条好像有中空可以充气的

网友:
额?门关上后不透光?最近在看鬼片,棺材板盖上后应该不会透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平移。。。。。。。密封胶软件,变形去填缝子啊。也就是必须要有软性的填料去密封。

这个方法提过 现场不合适 否定了

网友:
去看看汽车玻璃怎么升降密封的,水都可以不透。

网友:
这个。。。。很难么?只是空间成本有受限制么?

门用四个轮,门两边用轨道固定四个轮。轨道是两槽,上下轮不在同一个一平面,轮子到位用斜块。至于密封,方法很多了!

网友:
升降门四周可以加软性密封材料,如果怕漏光,可以俩边都加。
升降的密封可以参考手动挡汽车的变速杆

网友:
参考丝杆的防尘盖

网友:
这个貌似可以有很多种办法可以实现吧

网友:
楼主好:
       我理解你所说的问题是否就是解决推拉门和门框间的缝隙漏光问题。
       你应该描述下环境和需求程度;
        一般做法,用软质材料(橡胶,棚布,等)遮蔽缝隙,比如汽车天窗小顶棚,汽车门玻璃和窗框间密封等,
        结构上的方法也有,推拉门的运动轨迹不是完全直线,而是在临近关闭点改为法向(或接近法向,这种情形下门的4个密封面还有斜度便于密封契合),有些炉门采用这种方式,商务车滑门是类似结构;
       再有些烧窑烧炭什么的拿黄泥巴糊的做法也有,成本低效果还可以,靠看环境和需求。

网友E:
箱体边缘加凹槽就好了,门下降后,插入凹槽,凹槽用吸光材料,没有光折射进去就不算透光,也可以在凹槽内镶嵌橡胶条,贴合更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箱体边缘加凹槽就好了,门下降后,插入凹槽,凹槽用吸光材料,没有光折射进去就不算透光,也可以在凹槽内镶 ...

这样好像只能插入三边啊 上边还是空的啊

网友:
伸缩皮腔!

网友:
门位置加密封胶条,类似电气控制柜的密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