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摇杆计算

楼主(2022-04-27):
大哥们,我这个曲柄摇杆扭矩计算正确吗?此时是所需最大扭矩吗,什么时候才是曲柄摇杆机构的最大扭矩的位置?F是假设推动一个10kg的物体所需的力(物体的重力),望各位大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负载力垂直于曲柄的时候最费力

楼主:
|Heronaldo发表于 04-27 07:53负载力垂直于曲柄的时候最费力
就是我上图计算的时候是吧,计算过程对吗?

网友:
不对,这个不是一般情况,应该用数学的一般情况,求最大值或最小值,关键看你最后留的变量是谁

网友:
@晓昀 大姐姐看一下

楼主:
|18353598328发表于 04-27 09:35不对,这个不是一般情况,应该用数学的一般情况,求最大值或最小值,关键看你最后留的变量是谁
啥意思????,我就是想在知道负载重量,曲柄和摇杆的长度,求这个要带动曲柄的最大扭矩,求这个电机的参数

网友:
不考虑摩擦和加速度?

网友:
你按一般情况设未知量,然后消元,你这个不一定是扭矩最大的地方,可以先不考虑摩擦力

楼主:
|18353598328发表于 04-27 17:04你按一般情况设未知量,然后消元,你这个不一定是扭矩最大的地方,可以先不考虑摩擦力
需要设定哪个为未知量啊,我感觉整个机构都确定了

网友:
不对吧,你那个摩擦力怎么没算。还有死点位置考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