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菜单栏是怎么自定义的

楼主(2022-04-27):
请问图片红框内的的这种菜单栏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那不是自定义的,那是启动相应插件后,由插件强制加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自定义的,那是启动相应插件后,由插件强制加上去的

哦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