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在什么情况下代替平键。

楼主(2022-04-27):
今天看老的图纸 ,发现轴套和轮毂间配做 螺纹,然后用螺钉当平键使。我觉得是因为轴套厚度不够才这样。这样配做是不是螺钉螺纹容易变形啊

网友:
以前工艺水平限制吧     再怎么样,平键互换性就不好吧

网友:
轴套厚度不够,
螺钉数量多了,每个螺钉受力就小了

网友A:
楼主好:
      当时有这想法宁可用销也不会用螺钉。这种螺纹孔又没有互换性,轴套磨损了要换怎么搞。
      啥条件,滚动轴承也舍不得用。看你这个轴和箱体的结构不是重载场合呢。

网友B:
骑马钉。这个因为只有一点点摩擦力的扭矩,且轴套和轮毂应该是过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
      当时有这想法宁可用销也不会用螺钉。这种螺纹孔又没有互换性,轴套磨损了要换怎么搞。
   ...

是一个钢筋剪切的设备,过好一阵子才转的剪一下,虽然不是频繁运转的设备,但是这样弄不就把轴弄成一次性的了。是的两个销钉比较好

网友:
像这样打螺钉,不如焊上拉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骑马钉。这个因为只有一点点摩擦力的扭矩,且轴套和轮毂应该是过盈配合

这个布置了两个这样的螺钉

网友(点评):
正常设计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布置了两个这样的螺钉

跟骑缝章的一样

网友:
结合处加装螺钉,有可能是定向的,正常情况下都是配做的

网友:
此处主要不是“键”考虑,因为传扭效果不大。也不作为标准易损件考虑,在一些特殊应用场景中,这种设计有它的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