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和温度对轴承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2-04-27):
01
振动对轴承的影响
在平时的使用中,振动对轴承的损伤是相当敏感的,剥落、压痕、锈蚀、裂纹、磨损等都会在轴承振动测量中反映出来。所以,通过采用特殊的轴承振动测量器(频率分析器等)可测量出振动的大小,通过频率分布可推断出异常的具体情况。测得的数值因轴承的使用条件或传感器安装位置等而不同,因此需要事先对每台机器的测量值进行分析比较后确定判断标准。

02
温度对轴承的影响
用高温经常表示轴承已处于异常情况。高温也有害于轴承的润滑剂。有时轴承过热可归诸于轴承的润滑剂。若轴承在超过125℃的温度长期连转会降低轴承寿命。引起高温轴承的原因包括:润滑不足或过分润滑,润滑剂。内含有杂质,负载过大,轴承损坏,间隙不足,及油封产生的高磨擦等等

在使用轴承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温度升高的现象。当轴承温度升高时,首先判断是否误操作,如确实升高,应做如下处理:

1、检查冷却水水压,水流及管路系统是否正常。若水压低可能是过滤器堵塞,不能及时处理时,可停机处理,当确认能工作时,再投入使用。

2、应检查调速器的油压,如果油压低可能导致冷却水液压阀关闭。

3、检查轴承是否有异音,并检测轴承摆度是否有异常。

4、取油样观察油色是否有变化,并进行化验看是否变质。若确认劣化时,应停机更换新油。

5、检查油标油位是否正常,如果非正常,检查油槽排油阀是否关紧。如果已关紧,应补油,如果是密封胶垫渗油,应停机处理。

因此连续性的监测轴承温度是有必要的,无论是量测轴承本身或其它重要的零件。如果是在运转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的温度改变可表示已发生故障。

轴承温度的定期量测可藉助于温度计,例如数字型温度计,可精确的测轴承温度并依℃或华氏温度定单位显示。重要性的轴承,意谓当其损坏时,会造成设备的停机,因此这类轴承最好应加装温度探测器。

网友:
振动和温度过高会直接影响轴承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