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不正经的solidworks基础课③

楼主(2022-04-27):
  在solidworks的设计树中,还存在一些常驻(自动隐藏)的图标,有些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有些却藏的比较深——但使用效果却是出奇的好。

收藏夹
这是一个默认自动隐藏的文件夹,当我们在设计树中选中草图、特征、零件、子装配体……右键【添加到收藏】,就会自动激活该文件夹。该文件夹方便我们在设计或修改阶段,把当下需要频繁调整的特征等保存在此处,避免设计树过长时,检索浪费时间。

历史记录
默认显示的文件夹,文件夹中“逆序”显示了我们近期的一些操作。适用于某项工作放置一段时间后,再次开启时,可以通过该文件夹来“回忆”此前的工作

方程式
方程式堪称参数化设计的神器,具体内容我们后续探讨,现在只需要知道大宝贝们都保存在这里就好啦。

注解
旧版本在此文件夹内显示尺寸和装饰螺纹线,新版本在此文件夹内显示注解视图。通过右键该文件夹可以调出对注解视图的设计项。

设计活页夹
该文件夹可以存放与设计相关的附件,如程序、草图、计算书等(那些需要整理设计资料的同学,是不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呢?)。如设计树中已经显示了该文件夹,直接右键添加附件即可。如设计树中未显示该项目,用右键单击零件、装配体或工程图,然后单击隐藏树项目 > 设计活页夹 > 添加附加件

此外,附件的上传模式有两种,选择【链接】则附件留存在外部,sw只保存该附件的文件地址(相当于装配体和外部零件的关系);若不选择【链接】,则文件将会嵌入(相当于装配体和内部零件的关系)。

实体
曲面实体
在sw中创建的实体或曲面实体会自动保存在上述文件夹内,选中对应的内容,右键,会激活针对实体和曲面实体的特殊命令。

焊接
焊件的焊缝特征保存在此文件夹内,关于焊接的详细内容后文会有说明。

切割清单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下料单,sw会自动将相同规格尺寸的零件整合(镜像特征可能会出现不能正常整合的情况),关于切割清单的详细内容后文会有说明。

传感器
一个有趣的功能,相当于一个数据监视器,可以帮助我们监视关键尺寸和参数的变化情况

比如此处测试绘制了一个底面直径50,高10的圆柱,然后分别监控直径和高度的变化,同时当高度超过18时提醒(毕竟18禁嘛,嘿嘿),当我修改拉伸高度为20,并更新数据后:

这个功能方便我们在做一些配合件的设计时,监控(从动的)关键尺寸的变化情况。除了尺寸外,也能监控simulation数据、质量、测量值等。

草图块会保存在此文件夹,型材党对此应该不会陌生。

表格
普通表格会保存在此处,如总表、材料明细表等。

系列零件设计表
格式化Excel表格+sw配置简直是大杀器,详细内容后文会有说明。

选择集
又一个好玩的功能。比如我们在装配体中,需要给所有的盖板调整为透明,如果每次都要手动选择一次的话,烦也烦死了。现在,我们只需要在第一次选择时右键【保存选择】,即可将所有盖板添加到设计树的选择集文件夹内,这样后续就不用在设计树和窗口中费力查找了。(换句话说,选择集相当于是设计树层面的【孤立】功能,另外上述需求也能通过【保存视图】等其他功能实现)

网友:
期待大佬快点出系列零件设计表的文

网友:
期待大虾能研究出怎么绕过加密软件加密的的excel怎么与solidworks链接

网友(点评):
excel自身的密码保护很好解决,但第三方软件加密的没法处理,这种至少是128位的加密算法,除非软件公司能给出端口或者设置文件白名单

网友:
不错,很多技能第一次知道。大侠有没有系统学习的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自学的话,看帮助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是需要给solidworks白名单吗。我问公司IT,我们现在公司加密软件是加密了CAD,txt,excel,,在管控范围内的CAD和excel可以连通,但是excel和solidworks不行,IT给的解决方法是把solidworks也进行加密纳入到管控范围。但是又会涉及到有限元等系列软件,再把这些加密会很麻烦。。。。最后得到结论,解决不掉,,,

网友(点评):
如果是正版solidworks的话,可以让代理公司研究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
这才是大侠,我正在学习SW的网课

网友(点评):
谬赞,其实我就是个不务正业的菜鸡,哈哈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早几天了解了一下注解,
细节里的装饰螺纹线,上色装饰螺纹线……

网友(2023-02-27):
厉害,好多功能都没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