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角和倒角转换

楼主(2022-04-27):
倒角里这些边线我能不能保存到选择集?
想倒角改为圆角

网友A:
我现在都是尽量不倒角,文字叙述一下。否则图形给人以后会被吐槽

网友(点评):
我们都是放在组里面,出图时隐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都是尽量不倒角,文字叙述一下。否则图形给人以后会被吐槽

为什么要被吐槽呢?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4-27 13:20我现在都是尽量不倒角,文字叙述一下。否则图形给人以后会被吐槽
小的可以不建模,大的,比如30的,你不建模?

网友:
该建模就建模,同时文字描述,实在看不懂那也是工人的问题

网友:
一般倒角都是最后做的,就是为了万一要改,就会方便一些,不过同问怎么批量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的可以不建模,大的,比如30的,你不建模?

大倒角都画,小于1的都不画了,画出来别人拿去做的时候还要删除,非常麻烦

网友: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4-27 17:24
大倒角都画,小于1的都不画了,画出来别人拿去做的时候还要删除,非常麻烦

同感。。。倒角的线条比模型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倒角都画,小于1的都不画了,画出来别人拿去做的时候还要删除,非常麻烦

请教一下,删除有什么好处?如果是0.5倒角,直接按建模倒角不行么?

网友B:
倒角和圆角是两个命令,能互相直接转变吗?有的话想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角和圆角是两个命令,能互相直接转变吗?有的话想学习

我也不是说可以直接转换,主要是如果边线比较多,想把这些倒角用的边线做个集合,无论是倒角还是圆角,都可以用选择集来批量操作,效率提高很多;

目前来说软件倒角、圆角不支持选择集,
比如几十个边线要倒角或圆角,每次用鼠标一个一个点取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