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波轮洗衣机的结构,波轮和桶身之间的缝隙如何检测大小?

楼主(2022-04-27):
如下图,箭头所示的间隙。
因为磨损、温度变化等会导致间隙尺寸浮动,
有什么传感器能监控呢?0.05的精度就可以。

网友A:
激光传感器~~~~~~···.

网友B:
激光测距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传感器~~~~~~···.

如果是液体环境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测距传感器

如果是液体环境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液体环境下可以吗?

液体对激光传递有影响吧,

网友:
打表?  电容测距?

网友(点评):
电容测距有意思,头一次听说 b( ̄▽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