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面粉袋包如何做有限元分析?

楼主(2022-04-27):
就是想给面粉袋包垂直方向施加一定的力,大概20MPa,面粉袋里是装40kg的面粉,看看受压后的变形情况
那这个密度是多少?
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那么好做的

网友:
非均匀材质,这个一般人真玩不了……

网友A:
面粉是离散元,有限元分析不出来吧,我记得有专门软件。不过我还是建议直接买包面粉实测,成本会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粉是离散元,有限元分析不出来吧,我记得有专门软件。不过我还是建议直接买包面粉实测,成本会低很多

那把面板袋子作为分析对象呢

网友:
材料力学学过吗?弹性模量,泊松比知道吗?另外面粉的变形不符合胡克定律,要另外查询相关资料或做测试方可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