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内嵌柜门,求一个暗铰链

楼主(2022-04-27):
现在用的是一个普通的蝶形铰链,客户说太丑,不想看见铰链,找了几个都是那种门凸出的。
求推荐一个这种内嵌门可以用的暗铰链。谢谢

网友:
就用两个插销就可以了

网友:
去选个隐藏式铰链

网友A:
上海生久柜锁,各种选型都有

网友:
生久官网或米思米这种网站找下

网友B:
生久 CL23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久 CL237-2

这样的铰链,好像不能让柜门嵌到门框里啊。

网友(点评):
可以的,这个是内隐藏门铰链。门可以内装也可外装

网友:
俩根插销就行了

网友(点评):
最好使用铰链,插销会晃动,不想让他颠簸产生异响。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用CL225插销。门锁上就没声音了

网友(点评):
谢谢,主要是因为我做这个箱子是在一个小车上,关上门后,小车过地砖缝隙的时候会不会有碰撞的声音。

网友C:
天地销,上面焊根轴,下面做个带弹簧的拉插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搜“铁制铰链”、“长合页排铰链”,这种是塞到门框和门之间的,需要的安装间隙大约7-9mm.

网友:
隐藏式铰链,大把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天地销,上面焊根轴,下面做个带弹簧的拉插就可以了

确定不是下面焊根轴?

网友:
有的客户,还就是喜欢外露的黑色塑料蝶形铰链。

喜好各个不同啊

网友(点评):
我也喜欢,我看着也不丑啊,表面亮黑色的金属铰链,不晃动,便宜好用。

网友:
多重的门这个很重要,你要是和汽车门一样重最好用汽车那种重型铰链,普通机柜的去生久官网找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不是下面焊根轴?

上面下面焊都可以,一端固定一端活动方便维修拆卸

网友:
在上下端靠一边用两个转销

网友(2022-11-24):
可以试试这样的7型铰链

网友:
隐藏式铰链

网友(2023-01-12):
可以使用插销或者隐藏式铰链,去米思米或者怡合达找找应该会有

网友(2023-07-19):
引用 网友A:
上海生久柜锁,各种选型都有

生久这个官网是哪个啊

网友:
有反向铰链啊

网友(2023-11-17):
各种各样任君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