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图纸里的相同加工要素数量的定义

楼主(2022-04-27):
突然对这个概念有点模糊了,到底是是此视图中的相同要素数量还是一个零件的?
比如一个零件有8个相同的孔,但是在某个视图里只能看见4个,
问题1:如果这个视图出了个局部放大来表达这个孔,
那么局部放大图这个孔数量写多少还是不写数量?
问题2:如果没有出局部放大视图,仅仅是在当前视图里标数量又该写多少?

网友A:
如果相同位置8个,标8×φ;如果是分成两组,位置相关,标2×4×φ;如果位置不相关,各标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相同位置8个,标8×φ;如果是分成两组,位置相关,标2×4×φ;如果位置不相关,各标各的。

我感觉不标数量也行,因为提供stp模型的

网友(点评):
看自己吧,只要能承担后果,怎么折腾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出了问题你背锅,大家都高兴

网友(点评):
其实不标尺寸和公差都可以,反正提供STP。类同于某些开模件的图纸,清爽是第一重要的。

网友B:
提供数量还是必要的因为别人不一定会注意到所有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数量还是必要的因为别人不一定会注意到所有的地方

我们提供三维模型呀

网友(点评):
三维就更不靠谱了,现场还放个电脑?而且如果电脑配置低就更难受,最后就是如果较大的模型,细节一下不容易注意到的就晕死了

网友:
图纸只要能表达出意思就可以了,有三维图我感觉直接写8x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