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螺纹的热处理

楼主(2022-04-27):
请教一下内螺纹结构,是否需要进行热处理?
比如钢件的内螺纹、铸铁的内螺纹,
不需要表面淬火来提高螺纹表面的耐磨性?
或者其他热处理也不做?
螺纹联接肯定要反复拆卸,耐磨性不行的话很容易磨损严重吧?

网友:
搞个钢丝套保护螺纹

网友A:
螺纹联接肯定要反复拆卸
——不一定。

提高螺纹表面的耐磨性
——可以考虑嵌件工艺。

内螺纹结构,是否需要进行热处理
——如果能自行解决热处理后的变形问题,请随意折腾。

网友:
发黑、渗氮、电镀都能增加耐磨性,淬火的话表面粗糙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联接肯定要反复拆卸
——不一定。

铸件和钢材加工的内螺纹,变形影响大吗?不是薄壁的
什么情况需要增加内螺纹耐磨性呢?

网友(点评):
之前铸钢件,M16的孔,没做保护,热处理后所有螺栓都只能进2扣左右,最后修整24个孔用了一天时间。

网友(点评):
我个人没有遇到过需要增加内螺纹耐磨性的地方,因为我习惯频繁拆卸的场合用螺母

网友:
一般都不需要考虑耐磨性,如果怕坏用螺母,不能用螺母的用双头螺柱,总之一般不做内螺纹的表面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