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顶升移栽机的链条这样绕会憋死吗?

楼主(2022-04-27):
(无正文)

楼主:
凸轮顶升移栽机的链条一般都是左右独立一根,左右链条张紧法、放松互不影响

凸轮顶升移栽机的链条一般都是左右独立一根,左右链条张紧法、放松互不影响

网友:
西瓜视频打不开

网友:
这左右两根链条,如何涨紧?

网友A:
你这个是要正反转的,这样张紧的话,有个链轮包角小了点,两边都对称张紧下比较好,还有,反转的时候张紧轮受力比加大,凸轮在升降过程中传递给链条的力是不对称的,所以链条会时松时紧;另外,这种四根导向设计,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憋住,建议改进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要正反转的,这样张紧的话,有个链轮包角小了点,两边都对称张紧下比较好,还有,反转的时候张紧轮 ...

四个导向柱受力不均匀举升时候憋住是一定的

网友:
目前看主要问题应该是主动轮包角太小,链轮是固定的,应该不会卡;还要注意凸轮相位同步的问题

网友:
过来学习了 一起加油

网友C:
方案总体不错,小小几点建议。不一定对:
1、包角大小最终在意的是力作用区的弧线长度,上述方案主动链链较大,作用区弧线也大(齿数足够),驱动无影响;
2、方案主架构是槽钢等型材,焊接组装。而四导柱平行度要求高,要注意后续机加工艺是否能跟上。是否憋死的关键!
3、建议两托举轴转向向反,可以平衡托举时水平分力。
4、方案除了要对载荷进行构件的强度校算,适当增加后期维护时系统稳定性、便利性考虑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案总体不错,小小几点建议。不一定对:
1、包角大小最终在意的是力作用区的弧线长度,上述方案主动链链 ...

3) 有导柱分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导向柱受力不均匀举升时候憋住是一定的

十举九憋

网友:
此类应用场景,建议不要用导柱。

网友:
别用4导柱,对加工要求高,我们刚做的项目就因为这个4导柱加工问题,直线轴承钢柱都爆了2次了还没验收。建议用凸轮随动器做上下导向,左右各一根链条拉凸轮轴,电机往下做张紧

网友:
建议导向用直线导轨

网友:
真厉害,这种设计太厉害了

网友:
如果实际制造出来的形位精度和理论数模一致,则你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导柱形位精度稍差一点,上去可能问题大不,下来就靠命了(如果你这个下来是有负载的,那么又是不一样的情况);
如果形位精度差的1B的话,那这个就废了。
总之,设计这玩意,如果理论没错,肯定能实现。可很多最终没实现,那么就要找找现实与理论的差距在哪里。

网友(2023-09-21):
我也曾经出过顶升的移载机,这种结构4个角顶升的会不平齐,楼主这个顶升需要改成在中心顶起,使用连杆机构

网友:
为什么不用四台螺杆升降机?看你的模型,已经上双排链条驱动说明负载不小,四条光轴只锁一端,刚性不够,憋是正常的了。

网友:
大佬,最近来了一些视频,这种结构现在在用的,顶升非常流畅,之前做过一台,不清楚是加工工艺问题,还是思路有问题,大体结构与楼主的结构区别不大,但是上下运动会是导向柱受损。

网友:
建议顶升改成在气动或液压缸中心顶起,使用连杆机构,加工工艺、调试需要加强。四个轴承悬臂,不建议,可将轴承换装到下面凸轮上,接触由点对点变成点对面,升降能平稳。

网友(2023-10-26):
用链轮,前后两侧的同步性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要注意刚性和加工,轴容易憋住或者发卡。

网友:
个人觉得多顶升柱到没什么稳定,但不能直接定死,需要放在装配工序中调节平行度。同时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光轴的强度和同轴度
2. 凸轮驱动需靠近导向件,或者处于整个机构的重心位置

网友:
慎用直线轴承,之前我设计过类似四导柱的直线轴承系统,后来也是因为直线轴承三天两头坏,无奈改成了直线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