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sw免费可以使用的bom单工具,求推荐

楼主(2022-04-27):
sw自带的bom工具不好用,主要是像凯元的还凯元,凯元按级别刷图号,也有焊接件明细,求免费类似的插件,谢谢大家

网友:
正版的凯元也不贵的吧,长期工作,可以考虑入手一个的。

网友A:
今日制造里有,好不好用不知道

楼主(2022-06-20):
引用 网友A:
今日制造里有,好不好用不知道

那个刷bom单图号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