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STP格式图纸如何选择部件模板

楼主(2022-04-27):
请教一下Inventor 这个软件怎么在打开STP格式文件的时候自选部件的模板。
这么做的原因:
(Inventor 这个软件默认测量角度是弧度,我想改成默认度,试了试其他办法没有成功,就想到了这个办法,有没有有经验的可以帮忙教一下,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可以把默认弧度改为度)
(尝试过该文档里面的那个,但是这个是把该零件的测量方法改为度数,我想把默认的测量方式改为度数)

网友:
打开STP的时候会跳出选项让你选的
还有工具里面文档设置里也可以改

网友(2023-03-23):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