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垂直安装两端固定轴承选型

楼主(2022-04-27):
前辈们好,我想问一下  滚珠丝杠垂直安装时轴承该怎么选呢,我看到有推荐一端用两个深沟球轴承组合推力球轴承,另一端用两个深沟球轴承,如果这样组合该怎么选型呢,求教

网友:
这个要看你移动的速度跟传递的精度,
我们比较常用一端固定,一端支撑,固定的用角接触,支撑的用深沟球

网友:
推荐,哪个,DIY的玩意,从来没有干过机械的喷子,但凡上过学都不敢推荐深沟加推力球,丝杆厂更加不敢,怕客人用不久,最少要配对角接触固定,深沟支撑

网友:
丝杆固定座+丝杆支撑座,TBI

网友:
用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你确定那两个的是深沟球轴承?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日本兄弟机的说明书,好像是下面一对角接触轴承,上面电机端用的是深沟球轴承,与一般样本上的结构不一样

网友A:
本人做过的项目,压力5吨,直径50的丝杆,固定侧是三个推力轴承,支撑侧是深沟球轴承,每天往复运动1万多次,六年多以后丝杆坏了轴承没问题。

网友(点评):
应该是向心推力轴承吧,否则会有认为是平面推力轴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做过的项目,压力5吨,直径50的丝杆,固定侧是三个推力轴承,支撑侧是深沟球轴承,每天往复运动1万多次 ...

径向力是多大呢

网友C:
首先你要搞懂什么是深沟球轴承?然后你就会发现深沟球的结构注定它适合承受径向的载荷而不是适合轴向的载荷。你丝杆垂直安装的话,受力就变成了轴向的力了,用角接触轴承吧

网友(点评):
LZ就是不认真以为图形是一样的,竖着安装能有他说的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搞懂什么是深沟球轴承?然后你就会发现深沟球的结构注定它适合承受径向的载荷而不是适合轴向的载荷 ...

至少有一端(固定端要用角接触轴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径向力是多大呢

径向受力多大要问你啊,我只知道要计算丝杆的轴向受力!轴向受力多大是要通过负载、速度以及丝杆直径等去计算的,不是一摸脑袋就可以确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径向受力多大要问你啊,我只知道要计算丝杆的轴向受力!轴向受力多大是要通过负载、速度以及丝杆直径等去 ...

首先,我不是楼主,不知道他的工况下有多大径向力;其次,你选轴承只知道计算丝杆的轴向受力?选型要考虑的因素多了,你选用的未必适用楼主,所以问一句你的设计中径向力多大,你没说清楚,万一误导楼主,不是坑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不是楼主,不知道他的工况下有多大径向力;其次,你选轴承只知道计算丝杆的轴向受力?选型要考虑 ...

如果只装丝杆,没有导杆导轨等导向装置的话考虑轴向受力。如果用丝杆导杆导轨等导向装置都不知道装,那就只有嘿嘿了!

网友D:
固定端用角接触或者向心推力轴承,支撑的用深沟球,用角接触或者向心轴承问题都不大,只要可以把间隙消除就可以

网友:
一般搭配使用成套的一体电机座+丝杠固定座,C5、C7精度可选,C5使用角接触轴承,C7普遍使用深沟球的;还有一种组合就是丝杠支撑座+固定座,精度同理,具体看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定端用角接触或者向心推力轴承,支撑的用深沟球,用角接触或者向心轴承问题都不大,只要可以把间隙消除就 ...

是的。如果负载小速度低,固定侧甚至可以深沟轴承。设计是个很严肃的事,不是拍脑袋。有个二货质问径向力多大,让我很无语。

网友(点评):
固定侧用深沟球是无法消除间隙的,不仅仅是负载大小的事了,对精度影响很大,小负载底精度的用深沟球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目前我见过的大部分垂直顶升的丝杆机构,都是一端角接触,一端深沟球。

网友:
一般是网上整套采购,固定座+支撑座

网友:
为什么要选形?直接在米思米上找跟丝杆配套的丝杆支座,看上面用什么轴承,照着买就行

网友:
米思米的组件案例都有。。建议去看看
另外你的描述太含糊。
工况? 径向载荷?轴向载荷? 速度?
你都不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