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吸盘一次吸很多张拉不起来的问题

楼主(2022-04-27):
亚克力面板厚4毫米 长两米 宽1米  出厂一百张整齐叠一起 机器用吸盘一张一张的吸 放在激光切割机上面 现在一下就吸很多张 达不到效果 怎样才能一张一张的吸起来 材料最好不存在摩擦

网友:
经典问题

楼主:
大神可否指点一下 遇到瓶颈了

网友:
侧面推出要吸的一片~~~~~~···.

网友:
粘在一起是因为静电+大气压强,用多组吸盘,从一个角开始吸附试试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4-27 21:53侧面推出要吸的一片~~~~~~···.
侧面推出版面之间有摩擦 甲方不允许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4-27 22:07粘在一起是因为静电+大气压强,用多组吸盘,从一个角开始吸附试试
可以试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之前遇到过吸取玻璃的问题,也是吸起来多张,解决办法:多组吸盘,四个角分布四个吸盘,吸盘都带缓冲杆,其中对角的两个吸盘比别的吸盘要调得高一些(10mm),这样在吸料时,弹簧杆压缩,所有吸盘都吸附上,然后缓慢上升,调得高的对角吸盘会先把角拉起来,这样就能从角的地方进空气,待全部与下面那一张分离后,再切换成快速升起。可以试一试。

网友(点评):
讲得很好。就是这个理。

网友:
平板倾斜,吸盘先吸一边~~~~~~···.。

楼主:
|风之鲲发表于 04-27 22:45之前遇到过吸取玻璃的问题,也是吸起来多张,解决办法:多组吸盘,四个角分布四个吸盘,吸盘都带缓冲杆,其中对角的两个吸盘比别的吸盘要调得高一些(10mm),这样在吸料时,弹簧杆压缩,所有吸盘都吸附上,然后缓慢上升,调得高的对角吸盘会先把角拉起来,这样就能从角的地方进空气,待全部与下面那一张分离后,再切换成快速升起。可以试一试。

可行 非常感谢 试一试

网友:
之前吸木板也是类似问题,一个做法是先单边吸盘提起来后上下抖2下先让空气进去然后一起吸起来;还有一个做法是先提一边然后另外一个机构(一个铁板)伸进去两片板之间再全部吸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吸取玻璃的问题,也是吸起来多张,解决办法:多组吸盘,四个角分布四个吸盘,吸盘都带缓冲杆,其 ...

👍👍实实在在的做法。

网友:
张力分张器听过吗

网友:
分张器了解一下,有现成的设备

网友:
可以通过一个时间差来实现抓取时形成一个角度

网友:
看一次可以吸几张,比如四张,那就准备三张和吸盘一样大小的亚克力板粘在一起做隔层(减小吸力),有静电的话可以用扁铁放旁边导下静电,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从一个角开始的话呢?

网友:
我刚好也碰到类似的问题,静电、大气压强导致会把多张带起来,解决办法是,假如你的吸盘分成几排,你就把用一组来吸边角,其它吸盘先不吸,边上吸住后就提起来,然后在边上加上一组分料气缸,分料板直接插入第一张和第二张之间(此时第一张已经提起来了),然后吸盘再重新下来吸,这时把所有吸盘的吸力都开启重新吸好提起,因为有分料气缸挡住第二张板,所以第二张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带起来

网友:
可以搜一下论坛旧帖,我记得起码有两篇以上类似帖子,当然这个帖下面的回复也有不同的方案,学习了!

网友:
分张感应

网友:
来涨涨见识

网友:
考虑类似分页的机构

网友(点评):
分页机是摩擦式的,LZ已经提了不允许摩擦。

网友:
弯曲变形后再吸,或者吸对角使板材变形,试试高压脉冲吹气,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吸取玻璃的问题,也是吸起来多张,解决办法:多组吸盘,四个角分布四个吸盘,吸盘都带缓冲杆,其 ...

好方法

网友:
我搞过纸板,没搞过亚克力。也许大同小异。
第一是要慢,再慢
第二是吸边上,
第三吹起
第四侧面加毛刷

网友:
我在别的地方看到,有的在一个角或者两个角的地方,放上个短行程的气缸,利用气缸的收缩来分开,亚克力本身有一定的韧性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1. 分张器

2. 吸盘不同步

钢板分张:

压合板分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