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选型问题求助

楼主(2022-04-28):
6PHS{(6HV2~{(5T@0{T6ORV.png  图中机构是,步进电机带动小齿轮,小齿轮带动大齿轮,大齿轮和丝杠配合,向下施加压力。

网友A:
要知道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也就是机械输出特性,保证负载力矩在电机输出特性范围内,还要考虑“惯频特性”,就是负载的惯量在电机启动范围内,也就是说带载启动的频率要在电机性能范围内。电机的最大惯量时的启动最高频率是多高,负载的惯量有多大,如果选取的不合适也许启动不了,或者会震荡和失步。

楼主:
第一步 确定齿轮转速 n=60V/πD=31.84r/min

楼主:
第二部 齿轮传递扭矩 T=dF/2 =6Nm, 我算到齿轮需要的扭矩,就算不下去了。步进电机好像不能根据功率选取,转速不知道怎么取,只靠一个扭矩好像不能对步进电机进行原型。。。

楼主: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这个装置不一定适合步进电机,如果没有精度要求,用力矩电机更合适,最经济使用交流异步电机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知道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也就是机械输出特性,保证负载力矩在电机输出特性范围内,还要考虑“惯频特 ...

谢谢。请问用步进电机满足转矩要求的话,是不是不用加减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装置不一定适合步进电机,如果没有精度要求,用力矩电机更合适,最经济使用交流异步电机比较合适。

请问 我算出来扭矩T=40Nm 惯量是J=o.o1kg/m2,找不到这样的电机呀,是不是算错了

网友(2022-06-21):
首先你要知道你压装的产品大约需要多在的力,然后通过这个力分解到丝杠上分解得到FX这个力,这个力再转换到你的齿轮上(因为齿轮有直径大小,齿轮与齿轮传递是半径比,如果是1:1输出,那么这两个力相等)然后把这个需要的力转换到电机上扭矩输出,如果扭矩不够大需要增加减速机,最后乘上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