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门,有个加工件要请教一下工艺

楼主(2022-04-28):
大神门,这个玩意怎么加工能保证那个两丝的平面度,好像磨床没那么大的行程啊

网友A:
磨床是有,但这个是长条条,还要单面淬火,变形不小啊

网友B:
平面度0.02这都到4-5级精度了,先问下是干嘛用的,标注这么高,这种细长条加工,还要单面淬火,两侧应力不平衡,容易弯曲变形

网友B:
开槽还不在几何中心,一边肉多,一边肉少,也容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度0.02这都到4-5级精度了,先问下是干嘛用的,标注这么高,这种细长条加工,还要单面淬火,两侧应力不 ...

客户说是做水平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床是有,但这个是长条条,还要单面淬火,变形不小啊

现在考虑不淬火了,NAK80预硬料硬度满足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槽还不在几何中心,一边肉多,一边肉少,也容易变形

是的啊,不过槽没啥要求,只是减重

网友C:
粗铣——去应力——精铣——淬火——矫正——精磨

网友D:
要做到图纸要求,估计加工成本会很贵!
是否一定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可以不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蛮使用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做到图纸要求,估计加工成本会很贵!
是否一定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可以不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蛮使用需求?

客户的图纸,说是做水平尺用的,唉,咱也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铣——去应力——精铣——淬火——矫正——精磨

ok,跟领导提下,讨论讨论,谢谢大神

网友(点评):
要是做水平尺,必须要时效,不然用一阵就精度降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客户的图纸,说是做水平尺用的,唉,咱也改不了

那你按照水平尺的制作工艺来制作,报价按照这个制作工艺来报价就可以了。
薄板件的制作工艺是比较复杂的,需要来回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按照水平尺的制作工艺来制作,报价按照这个制作工艺来报价就可以了。
薄板件的制作工艺是比较复杂的 ...

谢了,大神,节后和领导讨论讨论,五一快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