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列里的随形变化怎么用?

楼主(2022-04-28):
要求:往右边阵列,长圆槽的上下圆心分别在两根构造线上。

问题:阵列里的随形变化选项灰色不能选中。

网友:
阵列的方向 需要选择尺寸

网友:
对,随形的开关就是尺寸。

楼主:
哪个尺寸啊?
长圆槽左侧边距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尺寸啊?
长圆槽左侧边距么?

这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尺寸

感谢回答,问题解决了。
开始用了其他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问题解决了。
开始用了其他的尺寸

嗯,你还可以尝试一下阵列里面的变化的实例,有类似的效果

网友:
我也学习了一下,是对的。感谢分享!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