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看的有意思的机器分享(2)-----直线振动筛

楼主(2022-04-28):
前一篇文章写了一篇手扶拖拉机结构的帖子,受到好多回复,在此谢谢广大朋友。我还有好多地方不知道,比如我昨天在看关于齿轮设计利用变位系数调节或者适应轮间距的问题,是之前没学习过的。今天在看工作文件夹的时候,发现我整理的一个直线振动筛,想起其原理很有意思。班门弄斧地给大家介绍下工作原理。

这是简图,其实很简单,顾名思义,直线振动筛,就是一条直线式的筛子,物料从一端进入,经过筛选,从另一端出来,分为合格和不合格的。进入两个通道即可。直线振动筛的设计巧妙之处在于利用两台振动电机,行程一个合力。推动物料向前向上运动。首先介绍下振动电机,就是在电机轴的两端加上两个偏心块

如图所示
然后加上两个罩子,一般长这样

我图一上画的电机就是这种,其两电机轴相对筛面有一倾角,当两台振动电机做同步反向运动时,平行于电机轴线方向的力被抵消,垂直于轴线方向合一一个合力,推动筛网和物料做向前抛洒的运动,

如图所示,蓝色箭头是物料前进方向,红色垂直于电机轴线的箭头是合力方向,它可以分解看成两个力的合力,一个推动物料前进,一个推动物料上升,从而进行筛选,由此完成筛选物料的动作,振动电机功率选择很重要,之前我们公司做过一台筛选鸡肉的,选的0.38kw的振动电机,而且电机安装角度倾斜过大,导致振动筛在没有固定的前提下自己往前跑。此外延伸一下,基于以上原理直线振动筛必须用两台振动电机,如果采用一台振动电机,那么需要筛网做成倾斜 的,以物料重量自身的重力作为下落的力,或者做成竖直的式的

以上个人见解,错误在所难免,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我觉得一台振动电机也能完成。。。。。。只要偏心足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一台振动电机也能完成。。。。。。只要偏心足够大。

无法抵消平行于电机轴线方向的力

网友(点评):
那个力一点都不重要。。。

网友:
两台电机都是自由的,哪怕电器能同步,你也不能保证两个偏心块处在你想要的位置上,也就不可能完全消除你所谓的平行于电机轴线方向的力了。
你想想,仔细想想,要消除那个力,两个偏心块运转时,偏心正好处于电机轴线方向时,一个在上,一个正好在下才能抵消,如果没有结构来保证,不是无法办到的吗。

网友(点评):
结构来保证是强制同步;没有靠自同步,初始施力大的速度会变慢一点,差值逐步减小到一个较小差值。

网友(点评):
如果有结构来保证相位角关系,那干嘛不用一台电机去干这个事呢?两台电机,中间有结构来保证同步及相位角,不是更复杂吗?

网友:
当两台振动电机做同步反向运动时,平行于电机轴线方向的力被抵消,垂直于轴线方向合一一个合力,推动筛网和物料做向前抛洒的运动,同步异向,合力为什么是向上,不是为0啊

网友(点评):
你知道得太多了。

网友B:
图片里的砂石比较好李姐如何分拣,大的留上面,小的漏下去,我比较好奇鸡肉咋筛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里的砂石比较好李姐如何分拣,大的留上面,小的漏下去,我比较好奇鸡肉咋筛选呢?

鸡肉切块后筛选切的大小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振动电机是类似标准件一样的东东吗?那个偏心块,需要特别的结构讲究吗?电机需要特别的讲究吗?
为什么我看淘宝京东网店有专门的振动电机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