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配体中做零件问题

楼主(2022-04-28):
断开参照之后,轮1零件改为浮动后,拖动了下,然后要修改零件尺寸,有些尺寸都看不出相对哪个零件标出的了

网友A:
丢失参考不重要。你改尺寸数值它还是会改变。。。。。
话说你关联设计后去断开参照,却还要修改,这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短路了?

网友:
百度一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设计区别吧,但是不论哪样,都得按照规则来,不然就乱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失参考不重要。你改尺寸数值它还是会改变。。。。。
话说你关联设计后去断开参照,却还要修改,这不知道 ...

自顶向下在装配体里生成零件后,是不是不用再配合装配了,以前也没这么试过。之前都是弄完零件然后装配体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