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了解开孔器的大佬

楼主(2022-04-28):
用开孔器给塑料管开孔,壁厚很厚,现在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开完孔后,可能是塑料特性或者塑性变形的问题,切掉的那部分,卡在开孔器里面,很难取出来,加弹簧没多大用,小了的话顶不出来,大了的话压不下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最好开孔口,切除的部分直接掉出来。

网友A:
用另外一种开孔器,就是台阶钻,没有变形的问题

网友:
在冷水里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另外一种开孔器,就是台阶钻,没有变形的问题

这种我看了一下,看起来还行,就是厚度都是5mm太小了,最少也得20mm往上,大佬用过吗?效果咋样。

网友B:
自制一个,像两拉马的模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制一个,像两拉马的模样。

这种我也在考虑,不知道安全性咋样,出事可麻烦了。

网友:
直接气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