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基础工艺——说说刮研和铲花

楼主(2022-04-28):
现代机床的制造在高端的机床也离不开刮研,刮研是机床精度完美体现的有力保证。现代机床刮研主要是机床导轨滑动部件合研刮研,工作台平面精度刮研,工作台旋转面刮研 主轴箱滑动结合面刮研。由于科技的进步,以前机床导轨的刮研已被高精密的导轨磨取代,机床导轨的工艺也发生变化,机床铸铁有H200被H300取代, 导轨面也增加了中频淬火 ,提高了机床的耐磨度, 提高了机床的使用寿命。机床滑动部件也由铸铁摩擦变成贴塑 或锌基合金板 ,但再好的材料也必须人工刮研 。
采用传统人工“铲花刮研”技术,保证机床的铸件的每个接触面均 经过“铲花刮研”,每平方英寸保证25个点,极大保证接触面的平面度及磨合性。“铲花刮研”技术的好处:
①“铲花刮研”技术大大提高机床精度。
提高各铸件之间的磨合精度。
③床身和柱体之间、主轴头部和主轴之间、滚珠丝杆装接物和装接面之间等等、要对物与物相接触的重要部位进行刮研加工。
④台面、柱体、主轴头部等等移动摩擦面的精度(包括真直度和直角度等)是机床精度的重要要素。摩擦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物体会在摩擦面上移动。不仅要求能够直线移动,还要注意移动过程中的重心变化。通过“铲花刮研”技术大大增强摩擦面的精度。
⑤通过“铲花刮研”技术加工后的表面在摩擦时,摩擦面上微小的起伏会存油形成油膜,对摩擦面的润滑会有很好的帮助。

网友:
现在数控机床线轨比较多,基本上不用硬轨

网友:
刮研是比手工雕刻还要高深的技术,这么说的,机床的精度全靠手工刮研得到,
现在吹的线轨相对于硬轨就是垃圾一样的存大,只是为了省钱,一般机床线轨会比硬轨便宜很多,当然,精度也比硬轨差太多,刚性,稳定性,加工速度,加工表面质量,线轨都比硬轨差一个档次,
国内还能生产硬轨机床的厂家应该数不出10家,主要原因是工厂对技术工人太差,刮研的技术,正常要8-10年才能学会,在台湾,日本,工资都是天花板,100W台币很正常,但国内就是杂工的
受成本,硬轨机床成本高,以常用850加工中心,硬轨比线轨贵30%,受制了宣传,多数人不是机械专业,一看硬轨,就是老掉牙的技术,就是垃圾,不管是百度还是厂家都宣传线轨好,比硬轨好,宣传线轨速度快,精度好,寿命长,实际上这是瞎掉,速度,硬轨机床到60/M很正常,但线轨要到60M,以他用35的导轨,导轨珠子5MM。60000/5/3.14=3821转,线轨里的珠子转速达到了3800转,很快磨损,因为珠子不转了,在滑动,但硬轨可以用静压,不存在磨损。说精度哪更掉,因为精度还是要刮研线轨安装面才能达到平面度,平行度,垂直度,这三个度达不到,哪来的精度。
用线轨,不管是线轨,还是配套丝杆,都会比硬轨寿命短很多,因为线轨震动大,会造成丝杆和线杆轴承异常磨损
加工就更加了,硬轨机床可以下大刀,加工平稳,表面质量好很多,
多数人拿不同档次的机床对比,比如拿没有刮研过的山东小厂硬轨机对标小黄机,这个没有可比性,

网友:
不是说现在刮研都是一群老美女们在干嘛?

网友:
我2个厂,加起来8个铲刮工,都是沧州那边找来的,本地这边压根没人干,也没人会

网友(点评):
河北的铲刮队那些年是出了名的。

网友(点评):
平板行业带出来的

网友:
硬轨的高精度的成本较高,二次维护成本和技术要求都高。线轨这些方面都低。

网友:
线轨 的精度可能很难满足高精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