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钣金斜切问题

楼主(2022-04-28):
如图所示,板材厚3,折弯半径1,间隙为2;
使用斜接法兰,在切口的地方软件形成的缝隙太大了,
这样得到的间隙都5毫米了,显然不方便焊接,目前无论如何设置尺寸也做不到间隙2毫米;
我想要下面这种间隙2毫米的效果,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为什么前面那个和这个形成的斜边不一样呢?

下图是两处斜边的对比

用笨方法得到下图这样的效果,但显然加工的话,要进行二次切割才能做到;

想尽量不做二次切割,怎么能实现?

网友:
这个我昨天也遇到过,而且改参数间隙就不能展开,我现在用的是SW2016,不知道高版本的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折弯半径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半径是不是有问题!

啥问题?是加工不了还是说我软件设置?

网友:
所有参数看下?

网友B:
楼主不是做钣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做钣金的吧

专业,但是别人比你多这一道边,就是多折的这道边每设置好,不然不需要闭合角

网友C:
直接用边线法兰命令四个边一起选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边线法兰命令四个边一起选中呀

边线法兰做出的释放槽太难看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这个参数没设置好啊?

网友C:
看你这个图我都心疼折弯师傅,你这一点释放槽在实际折弯中其实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个图我都心疼折弯师傅,你这一点释放槽在实际折弯中其实没什么影响

四个角的矩形框,只有一个开口的地方不理想,其余三个如果都搞这种释放槽,感觉没有必要呀;
还不如把开口处斜切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