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一个自锁机构,希望能给我一点想法!谢谢

楼主(2022-04-28):
设计一个能向上限制向下运动的直线式自锁机构,最后能回退至最低点!!

网友A:
千斤顶本身就是这个特性啊,液压单向阀自锁

网友B:
加个棘轮机构最后到位置后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斤顶本身就是这个特性啊,液压单向阀自锁

谢谢你的解答,但是目前还需额外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棘轮机构最后到位置后拨开。

谢谢你的解答,但是我这个只是竖直方向上的运动,棘轮机构不是旋转运动的自锁吗?

网友:
方法应该不少,能结合现状,简单高效的实现,体现设计功底了,坐等高手。

网友C:
凸轮连杆机构

网友:
涡轮蜗杆加丝杠

网友D:
这个机构是否可以给你一点启发

网友:
可以按照按压自动笔的结构,升级一下

网友:
洗衣机接头里的那些钢珠的方式。
还有拉杆箱。

网友:
直线运动转换成旋转运动,用棘爪自锁,到最高点后,用拨杆解锁棘爪。

网友:
也可以直线段锁定,到最高点后解锁棘爪。

楼主:
谢谢大家,各位提供的棘轮机构对我有点想法,我再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凸轮连杆机构

lz这个应用是多个千斤顶并联使用,这个凸轮回程太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斤顶本身就是这个特性啊,液压单向阀自锁

猜lz的意思,估计是蜗轮蜗杆+顶升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构是否可以给你一点启发

这个钢珠的磨损会很大吧,适合慢速、轻载;

如果没有5阻挡,2有可能会和轴继续一起运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