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管扩径装置有没有的?

楼主(2022-04-29):
有没有设备可以把内外径分别是40和50的pu管子适当扩大?内径扩大0.5mm左右的,能够在扩大状态下把东西塞进去,放松后内径可以卡住里面东西的?

网友A:
在热水里烫一下
从热水里拿出来
把你那东西插入
等待其自然冷却

网友(点评):
你这……从一档挂到五档,我还有点不适应

网友(点评):
@ hl90 不是我奥那么说,楼主说的“把东西塞进去”,我也不知道是啥东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热水里烫一下
从热水里拿出来
把你那东西插入

不行的,我那管子100米长。。。而且就热水那点膨胀量根本不够

网友(点评):
热水是把管子软化,软化了就有弹性了,单边0.25mm的过盈量可以挤进去(如果你那个东西也是100m长的话,算我没说)

网友:
加压

网友(点评):
对呀!类似水压试验那样,把那东西挤进去

网友:
100米有点长了

网友:
是否可以参考装修人员的PVC管道连接的方法来做

楼主:
加压也很困难,单段长度100m。你的密封段就太长了,成本太高了,而且加压的时候怎么往里塞东西也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压也很困难,单段长度100m。你的密封段就太长了,成本太高了,而且加压的时候怎么往里塞东西也是个问题 ...

有时不是套装,而是挤包成型一层管等工艺。别只钻一个牛角尖哦

网友:
他也不说他那东西长啥样,真的很难帮他万一中间有一个眼呢?加压就不行了
万一那东西真的很长,恐怕引个头都做不到

不说那东西是啥样的,怎么给他出主意你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