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扭力测试仪,环境箱内传感器温飘解决方法

楼主(2022-04-29):
一台扭力测试仪,在环境箱内测试样件扭力,扭力传感器因为环境箱温度变化(+80°到-20°),数值飘的很严重,已经超过传感器精度范围,有没有大侠帮忙指点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A:
监测环境温度,对由于温度影响的数值进行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测环境温度,对由于温度影响的数值进行补偿

想过这个办法,温度不是恒定的,温飘是成线性,但是随温度变化,飘值也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过这个办法,温度不是恒定的,温飘是成线性,但是随温度变化,飘值也变化。

在箱内增加温度传感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建立扭力和温变之间的函数:f(t)=at+b;改变条件,重复多次测量,得到修正的函数f(t)=a't+b'。后续测量值根据函数去做数据校准。

楼主(2022-06-01):
引用 网友B:
在箱内增加温度传感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建立扭力和温变之间的函数:f(t)=at+b;改变条件,重复多次测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