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头的销钉

楼主(2022-04-29):
钣金面板开的这种安装孔,对应的销子有标准件吗?

用这种蘑菇头铆钉就可以吧?

网友:
这个图……嗯……一言难尽

这种槽在老式机箱上见到过,配环形槽使用

网友A:
你可以画的再详细一点,就比较屌一点
这种槽来完,用半源头螺丝锁,美得很

网友:
这种形式的孔,不是方便安装用的么?先把螺丝拧入一半,挂上要锁的板(大孔可以过螺丝头),然后就自然挂上了,再就好锁螺丝了,不用一手扶着板,一手锁螺丝。

网友B:
本来机械领域女生就少,被楼主这么一搞,更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机械领域女生就少,被楼主这么一搞,更少了。

兄弟你联想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画的再详细一点,就比较屌一点
这种槽来完,用半源头螺丝锁,美得很

板和框架的间隙太小不行吧?
螺钉固定有螺母厚或焊缝高度,起码留5毫米吧?

网友C:
铆钉连接也是一种连接方式,特别是航空工业中还是比较多的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新型的连接方式,包括无铆钉连接。还有蘑菇头的销钉,实际上是铆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铆钉连接也是一种连接方式,特别是航空工业中还是比较多的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新型的连接方式,包括无铆钉连 ...

我以为有专用的钉子呢,后来感觉外形和蘑菇头铆钉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