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传动功率和扭力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2-04-29):
求大神帮忙看下 电机接入3:1的手摇齿轮箱后 可以转动 但是输出的扭力变小很多 导致带不动轴杆。我需要添加什么结构或是东西能解决。 另外10N/M的力也过大导致 手摇吃力 失效,

网友:
中国文字,太难懂了。
传说中的轴杆是哪一个?
减速箱或增速箱,不就是减速增扭或增速减扭的吗,物理定律,没法加机构来改变的。换电机,大功率的是一个办法。

网友:
你这不是减速,是增速

网友:
这个论坛很活跃

网友:
把3:1改成1:3不是加大扭矩了!

网友:
选大点功率的电机

网友:
增加了增速机构,输出扭矩就同比例下降了这么多的
你计算输出扭矩需要考虑负载使用需要的再来考虑选择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