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那个大神知道这套结构是什么理论吗?

楼主(2022-04-29):
图片中的中间是个齿轮箱速比是1:3的

网友:
肯定是机械+电控的理论

网友:
换多个角度拍照

网友:
把使用场合说清楚,就这图片谁能说的清楚

网友:
这玩意儿不说用途,不拆开,就是个盲盒,猜吧!

网友:
咋看着像把锁

网友:
看结构是自动窗帘、卷帘门之类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