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耐热耐磨热缩套

楼主(2022-04-29):
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材料能够耐热200度左右的热缩套

网友A:
钢,铸铁,铜,铝。
200度都能耐。

楼主:
要做热缩套,就是要套在钢结构外面,防止产品划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铸铁,铜,铝。
200度都能耐。

要用于钢材表面做防护套,可以自动热缩

网友(2022-07-18):
我是做塑料的,硬质的PEEK,氟塑料等,软质的高温橡胶。耐磨要耐磨到什么程度。 加微信 聊VX:1459537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