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按键控制气缸如何接线

楼主(2022-04-29):
请问双按键控制气缸如何接线,松开双按键可以保持气缸的行程位置,其中一个按键按下时还可以使气缸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
仔细想想你的描述不完备。
只有保持位置和缩回,伸出是啥条件呢。
想好了条件,用两位三通常开常闭手动阀做输入信号与或,控制两位五通 三位五通气控阀就能搞定了。

楼主:
控制压床的设备,为防止有东西掉落在压床范围内,按住双按键时能及时停止气缸直接向下压(即两只手松开气缸保持在压下的位置),按另一个按键可以使气缸上升。

网友A:
我不懂电气,但好像有种叫互锁的电路

网友B:
按你工况,你要用抱紧气缸,一个三位五通中压电磁阀+一个两位三通电磁阀。通过驱动这三个电磁阀线圈,即可得到前进、停止、后退三种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电气,但好像有种叫互锁的电路

这种也不是用互锁电路,要用到自保停电路,但是不知道用哪种电磁阀去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工况,你要用抱紧气缸,一个三位五通中压电磁阀+一个两位三通电磁阀。通过驱动这三个电磁阀线圈,即可 ...

你好,你说的抱紧气缸是属于什么类型的,需要用两个电磁阀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抱紧气缸是属于什么类型的,需要用两个电磁阀吗?

你要求气缸在很短停止,并且停止后很可靠的不能往下掉,只能用抱紧气缸,其他气缸是做不到秒停,而且停的位置精度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求气缸在很短停止,并且停止后很可靠的不能往下掉,只能用抱紧气缸,其他气缸是做不到秒停,而且停的 ...

对,就是在按键开关停止时气缸也保持不动作,像PCBC测试针床的那种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