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建模环境中,如何绘制焊接不锈钢的水槽

楼主(2022-04-29):
inventor建模环境中,绘制不锈钢水槽,水槽是有几块不锈钢拼接而成,四个竖向R角半径为20mm,底板与侧板的连接R角半径也是20mm,如何绘制整个图形后还能够展开这样的,求教高手指导。

网友:
借楼灌个水行不

网友A:
展开哪个板,侧板还是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开哪个板,侧板还是底板

底板与对边侧板是一个零件,另外一对边侧板分别是另外2个零件,主要是相邻的三个面形成的拐角是如何处理?

网友(2022-06-05):
引用 楼主:
底板与对边侧板是一个零件,另外一对边侧板分别是另外2个零件,主要是相邻的三个面形成的拐角是如何处理 ...

四个底角的圆弧面是折弯做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板与对边侧板是一个零件,另外一对边侧板分别是另外2个零件,主要是相邻的三个面形成的拐角是如何处理 ...

钣金最好SW或者CREO IN展不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开哪个板,侧板还是底板

底板侧板都要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