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攻丝会不会穿的问题,咨询一下大神们

楼主(2022-04-29):
听人说M1.6深4的螺纹孔在厚度为5.5的铝板上加工出来就成了通孔了,请问各位大神,厚度为5.5的铝板能攻M1.6深4的螺纹孔吗?

网友:
因为M1.6深4的螺纹底孔深度为5.75,当然就是通孔;你想不打穿也有办法,打平底孔,同时需要采购特殊的丝锥,但是大多数情况都没必要这样做。另外,国标规定的螺纹深度是有效长度,一般螺纹的最后半口牙都是无效的

网友:
可以后堵吗?

网友:
底孔就得比有效螺纹长1mm以上,还要留有壁厚。这肯定是不够的。。。

为什么机械行业总是要挑战极限?
无论是技术,还是价格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实际底孔深度只要大于1.5个螺距就能攻,所以5.5厚攻4mm深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底孔深度只要大于1.5个螺距就能攻,所以5.5厚攻4mm深可行!

丝锥可磨平钻尖

网友:
只要钱到位就能给你想出办法来,比如楼上说的做平底孔,或者挖个台阶孔出来,先打孔攻牙,然后再做一块超薄板补上去也行。如果没特殊要求肯定都是打穿的,因为打穿做成本低,方便省事儿。

网友:
1,丝锥可以将导向部分磨平,可能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但是丝锥头部磨平没有导向部分,攻牙就会困难点;
2,螺牙有效部分尺寸减小到不会攻穿,这样的话就要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是这样,
底孔打完,再攻牙的时候,牙的前面到底孔界面的那个圆面,这之间的距离一般是5到6倍的牙距;
你M1.6牙距是0.35,那就是1.75-2.1mm,再深4mm,
那就是底孔总深5.75mm到6.1mm(还不算底孔锥尖,)

网友:
可以,我公司技术就爱这样设计。
因为有IP等级要求和电磁脉冲防护要求,通孔越少越好。
有时候航空航天上用的小壳体为了减重,壁厚也很薄。
一般我们外协厂做法就是钻底孔,自己磨平钻头清角。
丝锥磨掉前锥攻丝,然后再用磨得更狠的丝锥再来一遍。
这种奇葩活比较多,车间里有有备磨好的。
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了,而且标的4个深,实际螺丝拧不了这么深,
检验检的时候也是试装为准,基本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