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回路设计

楼主(2022-04-29):
各位大佬好: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想设计一个液压驱动喷药系统,如何进行零部件的选型;压力P=F/A,此时的F的大小是谁的力。忘答疑!

网友:
直接找卖进口喷嘴的,可以拿到完整的计算资料

网友A:
根据小孔节流,应该是药到空气的阻力△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小孔节流,应该是药到空气的阻力△P

有具体参考资料嘛,大佬。我想详细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参考资料嘛,大佬。我想详细了解一下。

小孔节流公式,任何一本液压传动书上开头必讲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孔节流公式,任何一本液压传动书上开头必讲这个

好的,是自己没学到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