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升降平台油路设计,请指正,谢谢!

楼主(2022-04-29):
      最近在设计1个货运的液压升降平台。升降平台自重500KG,货物重量不超过1000KG,行程2.2米,升降速度100-200mm/s之间即可。      升降台面的内空间尺寸1500*1600mm。
      机械结构采用:双侧液压缸顶升驱动+4组动滑轮+4组板式链条,升降平台和液压缸顶升横杆,都使用了导向轮组来导向。      对液压系统的要求:1)最大负载时,举升2.2米位置,静置20分钟,升降平台沉降小于10mm;
                                   2)负载突然变化(上、下货)时,升降平台高度变动不超过5mm;
                                   3)上升下降平稳、无冲击。到位准确,双杠同步。
                                   4) 用地牛上下货物。

     基于上述需求,设计了两个油路图方案,请网友指教,谢谢!

      问题1, 两个方案是否正确?请指点一下有没有可优化的地方,哪个方案更好?谢谢!
      问题2,在网上看到电磁换向截止阀价格比较贵,而且货源很少,资料也比较少,是什么原因呢? 这种阀闭锁时,会不会泄露而导致沉降超标。
      问题3,方案2的液控单向阀,有必要换成平衡阀吗?
      问题4, 如果工作中突然停电,需要泄压降下平台,是否只能选方案1?

楼主:
在网上找到有卖“电磁支撑阀”的,由“二位二通换向阀与安全阀、单向阀、节流阀高度集成的组合阀”。看样子直接用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滑轮结构不合理。损失了一半的功耗。同时也增加液压元件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滑轮结构不合理。损失了一半的功耗。同时也增加液压元件成本。

谢谢指点,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呀? 因为环境限制,不能挖基坑,只有建1个长度1米以内的斜坡。
4边都需要防护网/门,设备安装空间是2700*2000mm,使用空间要求大于1500*1600

网友B:
一吨重不算重,用4个蜗轮升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吨重不算重,用4个蜗轮升降机。

原理上没问题,之前还没想过这个方案。不过行程2米的货梯,这个安装要求和成本感觉不是最优的吧?

网友:
考虑收个废旧叉车,自己改造一下就行了——车可以不要了,叉子留下就行

网友:
 重复了  可以看下层 回帖

网友(点评):
版主删错帖了

网友:
可以看来换一下 传动方案 用液压马达 带动两侧链轮自转 左右两端由于是反向,可以考虑用齿轮来换向,

这里尽量采用旋转的方式来驱动链轮带动链条,两侧如果可以加直线导轨会更好点。

整体的计算需要机架支撑,作为专业人士 尽量做到专业。不能摇摇晃晃

我以前有做过一套 负载1.5吨的 升降高度1.2米 采用的是伺服电机+蜗轮蜗杆(带自锁) 也用齿轮换向的  总共用了4根上银滚柱直线导轨
已经用了4年了 没有问题

网友:
市场上有成熟的剪刀叉式升降台价格便宜又简单合理,何必用复杂的同步油路啊,139624722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吨重不算重,用4个蜗轮升降机。

你看看他那个速度要求100-200mm/s,涡轮升降机用不了几天就磨坏了。。。